GD32芯片简介中Code Area/Data Are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25):
如GD32F207VK,384K Code Area/2688K Data Area,只是因为速度的差别而想的名字吗?
Datasheet的总线连接图上没看出差别对待。

来自 2楼

网友A:
Code Area代表这部分代码零等待,Data Area则不是零等待,这与整个Flash的大小有关

楼主(点评):
谢,是这样吧,我也没看出其他差别

网友B:
一个是flash,一个是ram

网友C(点评):
不懂不要瞎bb,吊毛

网友D:
这个也就是说程序的占用空间分flash与RAM两部分的。

网友E:
这个数据表格的将flash与ram的区分的很清楚的。

网友F:
一个是ram

网友G(2016-02-26):
Code Area是FLASH中零等待的部分,Data Area是FLASH中非零等待的部分,他俩之和是总的FLASH容量

网友H(2022-06-23):
区别很大,Data区很慢,不要跑程序不要跑程序不要跑程序!!!

网友I(2024-02-07):
运行速度

网友J:
在Code Area中,程序执行与时序相关的语句(如IIC等)时,通常不会出现问题。然而,在Data Area中执行这些语句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K:
CPU操作等待时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