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7407/40106 芯片单路输出能力

楼主(2015-12-25):
SN7407 低电平输出电流40mA,是指单独一路的灌电流为40mA,还是6路总的灌电流为40mA?
功耗为145mW,如果单独一路40mA,那么6路全开,功耗基本都在内部CE结上面了。

同样,CD40106在15V电源 电流为8.8mA,是指单独一路,还是6路总共的电流?

网友A:
应当是指单路电流。
注意看下注释,可能会有条件:所有输出的总电流不能大于多少多少。

网友B:
指单路输出

网友C:
仔细看手册, 是单路还是全部, 都有说明.
不过通常的逻辑驱动不会用到最大驱动能力的问题, 而常见的是驱动输出, 如驱动 LED.
那么电流超出规定虽然影响逻辑电平的判断, 但也没有问题

网友D:
同意二楼的,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应当是挡路输出。但一般也会有总电流限制的。

网友E:
这应该说的都是单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