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变压器线径如何计算选择。

楼主(2015-12-25):
已经计算出每个输出的匝数,裸线直径,趋肤深度。如何计算不是很清楚。求指点。

网友A:
已经计算出裸线直径,你还要算什么线径?

网友B:
肌肤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计算出裸线直径,你还要算什么线径?

比如我算出来的裸线直径0.9MM。两倍趋肤深度0.6mm。那需要几股线绕制?

楼主:
具体如何计算,求指点。裸线直径0.9mm。两倍趋肤深度0.6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算出来的裸线直径0.9MM。两倍趋肤深度0.6mm。那需要几股线绕制?

见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第六章。
此书在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电子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计算,求指点。裸线直径0.9mm。两倍趋肤深度0.6mm。

开关频率是多少?我帮你算。穿透深度和频率直接相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计算,求指点。裸线直径0.9mm。两倍趋肤深度0.6mm。

在穿透深度上下浮动一点没有太大的区别。线径0.9,趋肤深度0.3, 那中间的0.3的直径占1/9的面积,也不是完全没电流。也就浪费掉10%左右吧。
实际上,你就算按二倍趋肤深度取线径,导线中心的电密也只有表面的0.37倍,只不过那附近的面积同样很小,影响不大罢了。
满足截面积相等,分成两根0.64的又能好多少呢?趋肤效应好一些,临近效应多一些,也不是很见效。要真正管用,线径得比趋肤深度小很多,成为利滋线来用,那才管用。
高压线,术语钢芯铝绞线,外部导电层便是用2-4mm的祼铝线来绞合,规格最大的近40mm,除去内部的钢芯,铝线层厚也超过趋肤深度了。
为啥这么做?这也是利滋线,铝在空气中很容易氧化,氧化铝的电阴率比较高。由于压降上限才每米几十mV,虽看似祼线,实际上电流主要还是各走各线,交流电阻仅比直流电阻高百分之二三,导电层若是整体铝,Rac增多近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频率是多少?我帮你算。穿透深度和频率直接相关。

60KHZ

网友C:
60000开根号等于245,再用66.1除以245,再乘以2,就是可选择的最大直径了。
再说一下用几股线,你说裸线直径是0.9mm,那截面积就是0.6358,
选择截面积加起来大于此值的多股细线就可以了,但是最大线径不能大于前面计算的值

网友(2024-12-28):
引用 网友C:
60000开根号等于245,再用66.1除以245,再乘以2,就是可选择的最大直径了。
再说一下用几股线,你说裸线 ...

大佬能详细说下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