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突然变很烫

楼主(2015-12-25):
DSP28335用了一阵子后,有一天突然间发现发烫,断电时测量3.3V和地之间的接近电阻为零,上电后测量3.3V电压正常输出,是不是我的DSP内部无缘无故烧掉了?

网友A:
烧掉肯定有原因,不会无缘无故。

网友B:
dsp烧掉的可能不大,建议检查外围电路,有没有短路、电容被击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烧掉的可能不大,建议检查外围电路,有没有短路、电容被击穿之类的

外围负载不大,都是低电压基本不可能到电容的击穿电压或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掉肯定有原因,不会无缘无故。

用着用着突然手被烫了一下才发现很烫的,而且芯片好像还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围负载不大,都是低电压基本不可能到电容的击穿电压或电流呀

可能的原因:
一,芯片烧了,内部有短路
二,dsp的AD部分烧了
三,晶振回路设计有问题,导致芯片温升过高
四、dsp芯片电源接错了

你的dsp现在完全不能运行了吗?

网友B:
也可以参考 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53272-1-1.htmlhttps://bbs.21ic.com/icview-24291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原因:
一,芯片烧了,内部有短路
二,dsp的AD部分烧了

dsp好像还能工作

网友:
应该是某一部分电路没接好导致的。我也发现过类似的问题,好好的板子某一天就坏了,其中某个芯片很烫,好多是焊接的问题,有短路或者其它原因导致的。

网友C:
dsp好像还能工作

应该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D:
电流过大还是电压过高

网友D:
重新复位后能够使用吗

网友E:
除了DSP芯片发热,其他地方有发热吗

网友F: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F:
检测一下有没有连焊的地方

网友G:
短路了,赶快查看一下

网友G:
别把电源烧坏了。

楼主:
电路正常工作,就是电流很大,发热严重,DSP的3.3V供电和GND的电阻2.5Ω

网友H:
这个电阻有点太小了,上电时序有什么要求吗?原来用omapl138时碰到过这种问题,随着上电次数的增加3.3V电流越来越大,后来看了芯片的堪误表才解决。

网友I:
你用的助焊剂是不是有问题?有的助焊剂在温度高的时候会导致短路

网友J(2018-06-13):
最后如何解决的呢,现在也遇到这问题,现象与楼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