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7外部晶振检测开启不通过

楼主(2015-12-25):
    产品是已经量化生产的,以前一直没问题。   用的是:
             STM32F107RCT6    25M外部有源晶振

  晶振已测试过,在MCU的晶振引脚处测试,25M波形存在
   这些板子抽了两个无法工作,DEBUG检 测都卡死在时钟初始化函数里了。以前都DEBUG过,而且程序没有修改过。
   一个是死在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StartUp_TimeOut));

另一个是死在
/* Enable PLL2 */
    RCC->CR |= RCC_CR_PLL2ON;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求解!

网友A:
量产了,确认没动过程序?
如果是,怀疑你硬件哪里出了问题吧,你DEBUG出来的都是MAIN之前的东西,说不定芯片在不停复位。
建议你重点检查下硬件,比方电路板、供电线路等,用示波器检查下Reset脚有无波动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了,确认没动过程序?
如果是,怀疑你硬件哪里出了问题吧,你DEBUG出来的都是MAIN之前的东西,说不定芯 ...

谢谢回复。问题找到了。
原因是厂线上这一小批次自己焊的时候,把晶振输出负载电容全焊错了。之前一直是外发贴片厂的。
当时量晶振输出波形,有类似正弦的三角波,幅度2.几V,没太在意以为是好的。后来对比,负载电容大了,晶振波形被滤成近似三角波,峰峰值不够,未到0(低峰接近1V)。而正常的板子算是带过冲的方波。

网友A:
呵呵 算是板子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