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OTP的单片机和FLASH的单片机二者稳定性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5-12-25):
实际的工作中,使用OTP和FLASH的单片机,用得都挺多的,但是心里始终有个疑惑

到底OTP的单片机稳定性高呢,还是FLASH的稳定性高呢

1、都知道OTP的便宜,只能烧录一次,不能重复烧录不同的程序
2、flash的重复烧录,价格高

目前很多小家电也用的都是OTP的芯片,说明OTP的稳定性其实是不差的

之前好像听过大神这么一说,说OTP的其实比flash的稳定,因为程序是烧录死,不可变
而flash的单片机,可能在某些严酷的环境下,丢失程序

详细的我就不清楚了,还请知道的大神给我们这些小白长长见识

另外,为啥STC不出OTP的芯片呢,以STC的易用度,再弄个OTP的降低一下成本,肯定能杀出一条血路

楼主:
顶顶,希望知道的朋友,多多解释一下

网友A:
出OTP只会降低品牌价值。STC做出来价格也没什么优势。
OTP的都想向FLASH发展,提升品牌价值

楼主:
但是市场上面只要量大一点的,都会考虑用OTP的芯片。flash的mcu最低的好像也要0.8
而OTP最便宜的,那就低于白菜价了

继续等大神拿出令人开眼的定论,到底哪一个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OTP只会降低品牌价值。STC做出来价格也没什么优势。
OTP的都想向FLASH发展,提升品牌价值 ...

不会吧,能做OTP的,做成FLASH的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B:
OTP的会更可靠性
FLASH的会更灵活些(存在flash丢数据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P的会更可靠性
FLASH的会更灵活些(存在flash丢数据风险)

朋友可否详细的说一下,为啥flash会有这样的风险呢

给很多和我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又想知道为什么的小白,给普及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可否详细的说一下,为啥flash会有这样的风险呢

给很多和我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又想知道为什么的小 ...

看flash的原理资料

网友C:
OTP主要就是便宜
Flash可以反复擦写,产品功能升级必须对Flash内容进行修改,至于Flash丢数据至今没遇到过。
量特别大的稳定产品也可以找厂家把Flash产品切换到OTP产品,像TI这些都有这个业务的。

网友D:
我买的路由器,手机,都可以刷机升级,不可升级的一次性产品,用户体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路由器,手机,都可以刷机升级,不可升级的一次性产品,用户体验不好 ...

这位兄弟就有所不知了

你所说的能刷机,刷的程序是存放在nandflash或者spiflash的

如果你细心看你的路由器里面的芯片的话,是有一片25Qxxx芯片的,如果cpu是OTP的,没关系

直接刷25Qxx里面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就有所不知了

你所说的能刷机,刷的程序是存放在nandflash或者spiflash的

各有优势吧,otp更便宜,适合量特别大且不需要升级的场合
flash更灵活,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固件

楼主:
再给大伙普及一下,我所见到是OTP芯片的一些产品

1、早期的MP3芯片,这个也是OTP,他使用的模式是主控+nandflash ,程序都是放在nandflash的,需要用到的时候,读到内存中进行运行
2、市面上的蓝牙音箱,主控基本都是OTP的,是OTP+spiflash的组合,如果是单芯片的,就是把spiflash集成到芯片里面了
3、平板电脑的芯片,我不是很了解,估计也是这种模式
4、电脑的CPU,我也不是很确定,估计也是OTP的,CPU上电自己去读spiflash里面的引导程序,再转移至硬盘读取运行程序

网友F:
稳定性应该都差不多,不过不排除个别家不稳定,
MASK到OTP到Flash,使用OTP一般是成本考量,不过OTP也存在一定风险,功能升级或者解BUG就等于要拆机换IC了

网友G:
OTP也是可变的,也可以多次编程,只不过只能由1变成0,一般认为是一次性的。
Flash除了可以由1变0,也可以通过擦除操作由0变1,从而多次重复编程。
但这应该不是稳定性差别的原因。
正因为Flash具有了可重复编程的能力,所以Flash的MCU一般会添加IAP,ISP等在线编程,自我更新程序等功能,以提供更大灵活性。那些不完善的设计一不小心触发了Flash擦写操作就可能丢失程序了。
而OTP单片机因为是一次性编程的,没必要加那些IAP等功能,需要编程器烧录,烧录时甚至还需要高压。在运行时,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改写程序。

网友:
设计可靠的话稳定性都是一样的,
如果使用者要乱来的话,可能OTP不会给你这个机会,这也算是稳定性好的一种表现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OTP主要就是便宜
Flash可以反复擦写,产品功能升级必须对Flash内容进行修改,至于Flash丢数据至今没遇到过 ...

我这边已经遇到过了,ATmega16系列的吧什么后缀的忘记了。21上有介绍的,不过是说首尾地址都有这个可能且几率较大。一般设计会避开

楼主:
那就是flash的mcu在实际的使用中出现过掉程序的问题,是吧

网友I:
现在有flash的片子 价格和OTP的差不多了, SOP8的便宜点也就0.3多一点

楼主:
啊,还有0.3的flash片子啊,兄弟给普及一下呗,做得这么便宜

哪里的 求推荐

楼主:
现在flash的做得这么便宜,白菜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flash的做得这么便宜,白菜了

自己看,这个就0.3多点,14脚最便宜的也就5毛

网友J:
引用 楼主:
再给大伙普及一下,我所见到是OTP芯片的一些产品

1、早期的MP3芯片,这个也是OTP,他使用的模式是主控+nan ...

应用场景不同,一样的场景稳定性是一样的,另外既然都外挂flash了,干嘛内部不做成flash

楼主:
兄弟有所不知道,外挂spiflash比内部集成rom空间,成本低很多的,另外外挂一个spiflash,对于批量烧录,成本节省下来的也是很可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就有所不知了

你所说的能刷机,刷的程序是存放在nandflash或者spiflash的

:P哦,小白了一下……

网友K:
纠正一点.,电脑CPU就是个CPU.它的ROM是磁盘,它的RAM是内存.
OTP比FLASH稳定.
STC的FLASH都那么没性价比,做OTP也是死路一条,哪有越做越低级的.
现在除了有FLASH和OTP,还出了叫MTP的ROM.可烧写百来次,介乎于OTP与FLASH中间,楼上说的很便宜的FLASH可能就是这种.

网友L:
不做大杀器,不用考虑这种稳定性。

网友M:
从最基本的原理去理解, 就知道为什么了

最基本的元素,CPU  ROM RAM
ROM 又怎么分, RAM又怎么分
MCU由ROM  RAM 怎么构成才更稳当更便宜,想想就知道了
OTP的MCU和flash的MCU,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纠正一点.,电脑CPU就是个CPU.它的ROM是磁盘,它的RAM是内存.
OTP比FLASH稳定.
STC的FLASH都那么没性价比,做O ...

我自己认为的,cpu内部可能也是固化一个程序的。所有的外围应用程序是放在外部的,如启动程序是放在spiflash的,运行程序是放在硬盘的
cpu做的事情就是把程序读取到ram中运行

这个仅仅只是我个人的认为,不知道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从最基本的原理去理解, 就知道为什么了

最基本的元素,CPU  ROM RAM

肯定是有区别的,前面有兄弟说过了,otp的只能将1变为0,而flash是可以将1变成0,0变成1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兄弟有所不知道,外挂spiflash比内部集成rom空间,成本低很多的,另外外挂一个spiflash,对于批量烧录,成 ...

注意了,外挂SPIFLASH不一定是为了低成本,也可能是技术无法实现。要知道在2000年前,全球没几家能把FLASH和MCU集成在一起的,基本就ATMEL和飞利浦等少数几家有单片机技术又有FLASH技术的在做。就算在10年前,HOLTEK,ELAN这些台系厂家也才刚刚起步做FLASH版的MCU,HOLTEK刚开始还不敢叫FLASH,只敢说多次烧写,因为技术还不成熟,只能烧写几百次。包括现在不少新兴的特定应用MCU公司(比如做WIFI芯片的)也还是没有内部集成FLASH的,不一定是成本考虑,也可能有技术实现难度的考虑。要知道外部SPIFLASH对加密而言明显要弱。

另外,在电磁干扰严重的工业场合,确实遇到过FLASH程序被改写的情况,当然也可能是设计不合理或者是工艺没现在成熟(好多年前做电机控制的时候遇到过)。现在大厂的工艺OTP和FLASH应该没有明显的性能差异了,但是FLASH版本的自然应用会更灵活一些,存数据也好做升级也好。

具体还是要看应用和开发者实际条件来选择,比如你就做几台设备,谁会去用OTP?
总体而言OPT会比FLASH便宜

另外,楼主提到的电脑CPU也是OTP啥的,这就不太准确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认为的,cpu内部可能也是固化一个程序的。所有的外围应用程序是放在外部的,如启动程序是放在spifl ...

肯定不是这样的,电脑启动时是由协处理器启动的.详细搜索BIOS
说了很多次,电脑CPU就是个CPU,没有FLASH,没有OTP!!!

楼主:
引用 网友K:
肯定不是这样的,电脑启动时是由协处理器启动的.详细搜索BIOS
说了很多次,电脑CPU就是个CPU,没有FLASH,没 ...

兄弟这样说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注意了,外挂SPIFLASH不一定是为了低成本,也可能是技术无法实现。要知道在2000年前,全球没几家能把FLAS ...

兄弟所言极是。

这里我要说明两个概念的,一个是flash,另一个是spiflash

flash是可以单字节改写的
而spiflash是不可以的,必须先擦除,再改写。

芯片内部的flash要做大,有可能是技术上的难点,也有可能是成本高到吓死人,不利于实际的应用

我还是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成本的原因。

主流的wifi方案芯片,都是外挂一个spiflash,而wifi的主体CPU应该是就是OTP的。程序是放在spiflash里面的
wifi的协议栈程序,加起来都2M以上了,如果做片内的flash,成本估计就高的吓死人了
所以采用外挂廉价的spiflash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至于加密,这个好解决

说得有点跑题了,
那兄弟的观点我理解就是说,现在的芯片工艺,应该就是OTP和FLASH的稳定性差不多了
如果异常情况下,OTP的可能还更稳定,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N:
注意了,外挂SPIFLASH不一定是为了低成本,也可能是技术无法实现。要知道在2000年前,全球没几家能把FLAS ...

兄弟所言极是。

这里我要说明两个概念的,一个是flash,另一个是spiflash

flash是可以单字节改写的
而spiflash是不可以的,必须先擦除,再改写。

芯片内部的flash要做大,有可能是技术上的难点,也有可能是成本高到吓死人,不利于实际的应用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成本的原因。

主流的wifi方案芯片,都是外挂一个spiflash,而wifi的主体CPU应该是就是OTP的。程序是放在spiflash里面的
wifi的协议栈程序,加起来都2M以上了,如果做片内的flash,成本估计就高的吓死人了
所以采用外挂廉价的spiflash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至于加密,这个好解决

说得有点跑题了,
那兄弟的观点我理解就是说,现在的芯片工艺,应该就是OTP和FLASH的稳定性差不多了
如果异常情况下,OTP的可能还更稳定,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N:
楼主一直提及电脑CPU或者没有内置FLASH的MCU都是OTP的,没这个说法吧,这些U都是晶体管搭出来的硬件,不是软核哦。

网友N:
另外,本人用过的FLASH的最小操作单位都是page,不知道楼主说的能单字节操作的FLASH是什么型号?
目前用到的能单字节操作的是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一直提及电脑CPU或者没有内置FLASH的MCU都是OTP的,没这个说法吧,这些U都是晶体管搭出来的硬件,不是 ...

您好,我说的意思是,有的CPU内置是有程序空间的,就是OTP的,就是里面只固化一个程序

外围的应用程序是放在外置的spiflash里面的

典型的应用:如CSR的蓝牙芯片、wifi芯片等等,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另外,本人用过的FLASH的最小操作单位都是page,不知道楼主说的能单字节操作的FLASH是什么型号?
目前用到 ...

我之前提到的flash,其实意思是指芯片内部的rom空间。而不是外围的flash存储芯片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现在有flash的片子 价格和OTP的差不多了, SOP8的便宜点也就0.3多一点

真有这么便宜的FLASH吗?很有可能是MTP,而不是真正的FLASH

网友P:
OTP的在价格上有优势,但FLASH的比较灵活,后续升级和扩展比较方便,还可以在线IAP。

网友Q(2016-06-03):
引用 网友G:
OTP也是可变的,也可以多次编程,只不过只能由1变成0,一般认为是一次性的。
Flash除了可以由1变0,也可以 ...

赞同这个,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R:
flash也有很多种吧,比如,nor,那是能单字节寻址的芯片,侧重于读取速度,类似曾经广泛实用的27系列EPROM,能直接挂在单片机上存储程序,nand,类似于优盘,硬盘这类东西,是块存储,不能按字节寻址。还有就是刚才说的spiflash,这个我不太了解不多说。但是我感觉它不能字节寻址,就算能字节寻址,那时序也太复杂了。所以,用spiflash存放程序的机器,应该有bootloader来读取程序,把程序放到RAM中,再更改PC指针跳转程序

网友R:
再说我对电脑存储器的理解,很多人说程序存储在硬盘里,我感觉没问题,但我感觉真正正在运行中的代码应该存储在内存里,原因也是因为硬盘是块存储设备,不能字节寻址。

网友S:
一堆新手,连 掩膜ROM->PROM->EPROM->EEPROM->Flash EEPROM -> NAND Flash EEPROM -> MLC NAND Flash 这堆ROM到发展过程都没有搞明白。
典型芯片面积上,1k位到EEPROM是1k位ROM到25倍到面积。包括了译码电路。
目前NAND Flash到价格很低,淘宝上目前32G低速到TF卡大约十几元,高速到40左右。大约1元/G (含税含快递).

单片机里面有CPU,而CPU里面不会再有单片机,也不会再有flash。
CPU里面是有一些ROM的,但是和我们理解到这个功能是不同到。
楼主说到OTP能升级那种,OTP写的是bootloader程序,而不是应用程序。只有个加载外部程序到功能。在PC里面这个功能是bios加载硬盘mbr,硬盘mbr加载活动分区到osloder(比如ntloader),ntloader加载win,加载smss csrss,... ... 一直到userinit加载explorer。explorer出来后有了登陆和开始菜单及桌面,后面可以加载更多到exe。多级bootloader加载起来的。

网友S:
输入法太垃圾了,d打出来是  “到“ 不是 ”的“。
不编辑了。
bios是Flash+RAM的,CIH病毒当年就是刷到bios里面到CMOS。

网友T:
按照目前芯片市场的趋势,现在Flash的价格降下来了,并且资源也越做越丰富了,灵活性很大,做生意风险也低,客户也开始去选择Flash了,但OTP的市场也会一直存在。

楼主(2016-07-05):
引用 网友T:
按照目前芯片市场的趋势,现在Flash的价格降下来了,并且资源也越做越丰富了,灵活性很大,做生意风险也低 ...
用过兄弟公司的AM芯片

网友T:
兄弟,你说的是收音芯片吗?

网友U:
应该是价格和技术的问题吧

网友V:
两者没有可靠不可靠,现在的flash擦写都有key或者固定时序,或者写保护,只要程序可靠,不用当心代码问题。
如果因为外界干扰带来flash状态改变,那你的外围电路被干扰的可能性更大。
OTP只能在高要求的成本控制上用,不然其实差不了多少钱。
而且你的程序敢烧录OTP就意味着已经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