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输出端防短路?

楼主(2015-12-25):
最近想做一个产品,输出端需要有防短路的措施,这个需要怎么处理呢?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简单点的 自恢复保险
复杂点增加过流检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 自恢复保险
复杂点增加过流检测保护

简单的话,我这样就是可以的是吧?复杂点的话,就是加专门的检测电路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C:
电子保险丝

网友D:
如果电流在1.5A以内,电压在5.5V以下,也可以用限流开关

网友E:
用控制电路的话:限流型和截止关断型…

网友F:
这个要看楼主的成本咯

网友G:
要看你电路的电流电压呀,低压的用自恢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