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led显示屏防雷方案

楼主(2015-12-25):
户外led显示屏防雷方案
一、 显示屏目前现状
长20米的LED显示屏安装在梧州某开发区空旷地带,属于高雷暴地区,周边没有高大建筑物作为防护。显示屏没有做任何防雷保护
二、 防雷方案
1、直击雷的防护
该led显示屏长20米,如果安装一根避雷针,避雷针的长度要七八米以上,安装和维护不方便,因此设计两根高三米的避雷针,两根避雷针安装在距显示屏的两边5米处的钢结构上,与钢结构焊接或者螺栓连接。按照国标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00),led屏按照三类防雷建筑物标准,两根三米的避雷针能完全保护改显示屏。
2、感应雷的防护
1)电源防雷
在显示屏的配电箱安装一套电源防雷器,型号:OK-DY40/ C/4,该防雷器可以承受40KA的雷电流。
2)信号防雷
  显示屏和计算机的信号线,串联一个RJ45接口的网络信号防雷器,型号:OK-BZ/RJ45,该防雷器传输速率100M,避雷器的安装位置要尽量靠近显示屏。
3、接地
   如果钢结构的接地电阻在10欧姆以下,这不需要再另作地网,如果在10欧姆以上,则要在钢结构的旁边坐一圈地网,用2.5米长、4*40的镀锌角钢打入地下,用4*40的镀锌扁钢把镀锌角钢连接起来,打镀锌角钢的数量只要能满足接地电阻小于10欧姆就可以了。然后用两根扁钢将人工地网与钢结构连接起来。
显示屏的金属外壳、避雷器、避雷针做好接地。
4、led屏综合防雷示意图

网友A:
好像现在户外施工的不怎么考虑这些东西!直接脸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现在户外施工的不怎么考虑这些东西!直接脸上就可以了

这些方案也只能作为参考了,有时候还是用得到的

网友:
不错,这应该是很规范的施工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