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RAM上电后初始值问题一例

楼主(2015-12-25):
RAM上电后初始值问题一例

前言
本篇LAT的内容简介了一个由RAM上电后初始值引起的问题。

问题
客户反映,某产品试生产时出现问题,故障率在10%左右。该故障可以复现,并且将芯片(MCU)更换到新的电路板也无法解决。因此,客户怀疑是芯片出现质量问题。

分析
粗看下来,故障确实比较象是由于芯片本身质量引起的。但是仔细查看代码,发现程序中有一段值得怀疑。该部分代码利用RAM中某个字节的值来判断芯片是否发生过掉电,并据此执行不同的分支。
一般而言,在芯片上电以后但是没有进行初始化之前,那么RAM(这里不包括寄存器)中的值是随机的。客户开发时曾询问过这一点,所以开发时加以利用。
那么,究竟该怎么理解这个“随机”呢?
这里“随机”的意思是,任何值都是可能的。因此,当芯片发生若干次掉电上电时,对同一个RAM字节来说,里面的值可以每次都不一样,也可以每次都一样,也可以有时一样有时不一样。因此,应理解这个“随机”为“不保证为任何值”。
而客户恰恰认为,既然是随机的,那么每次值都应该是不同的。

处理
综上分析过程,尽管思路是完全可行的,但是由于对“随机”的含义理解错误,所以程序中只判定RAM中一个字节的值存在一定的风险。
解决方法是在判定条件中,将判断1个字节的值更改一下,例如判断3个字节(或者更多)的值是否相同(可以使用多数判决)。同时,选取这3个字节的时候,尽量使得它们的地址分散一些。这样,误判的概率就大大降低。
对于某些芯片来说,还有其他的判断方法。例如,对于STM32系列来说,在寄存器RCC_CSR寄存器中的最高位一般都是上电标志;此外,对于部分产品,还可以在BKP_DR(或者是RTC_BKP之类,根据产品不同)寄存器中写入特定序列来判断。

结论
此例实际上是由于对“随机”一词的理解不同造成的问题,而非芯片质量问题。经过重新修改程序后,该问题不再出现。

对应PDF:RAM上电后初始值问题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
谢谢香版主分享,搬个小板凳坐下来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