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芯片F28335 ? 请教了。

楼主(2015-12-25):
烧写F28335过程中,烧写过程还没完成,不小心导致DSP复位。此后,仿真器XDS100V3再也无法连接含此28335的电路板了,连接时出错:C28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233 @ 0x0) The JTAG IR and DR scan-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 they may be broken.。。。。。。

后来把这个芯片从电路板取下,然后焊接在新的电路板上(这一批其它电路板连接、仿真、工作都正常。),还是无法连接仿真器,出上面原来一样的错。这个芯片F28335还有救吗?如何救? 还有出错信息中IR、DR是什么意思? 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救了   我也遇到过      换芯片

楼主:
谢谢。只好更换芯片了。

网友B:
这是哪出问题了,应该也不是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出问题了,应该也不是烧片

应该是意味造成的锁死或者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