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短距离无线模块,工业级别,那个方案性能好

楼主(2015-12-25):
目前短距离无线模块,工业级别,那个方案性能好。
低功耗遥控器,距离空旷500米,要求可靠性高。谢谢

网友A:
这取决于具体设计,谈不上哪个方案好与不好,只要满足ISM频段10mW以内,接收灵敏度适当的高,整体成本较低即可。

网友B:
在满足你的要求下,兼顾性价比推荐SI4438和SX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