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STM32 ST-LINK Utility的Hot Plug功能

楼主(2015-12-25):
STM32 ST-LINK Utility的Hot Plug功能

前言
本篇LAT的内容简介了STM32 ST-LINK Utility的Hot Plug功能。

问题
客户反映,使用STM32某型芯片时,上电以后芯片未能正确启动;怀疑芯片是从system memory启动。

分析
1、 检查硬件:电源,NRST电路,Boot0配置,确认硬件平台基本符合要求。其中,电源的去耦电容部分在走线上可以改进,但是在实验室环境下应该不至于导致芯片不能工作。
2、 使用仿真器进行调试客户程序,发现一切正常。
3、 断开仿真器,芯片单独上电运行,未出现预期结果。

处理
在STM32 ST-Link Utility中,有一个Hot Plug功能,可以用它来辅助查看一些信息。
首先,将目标板上电。
然后,使用ST-Link并在软件中设置使用Hot Plug连接,如上图所示。
在正常连接以后,按照下图选择:
此时,会出现如下界面:
经过上述步骤,查看PC 值,发现实际上芯片已经执行到0x08000000以后,并非先前所认为的芯片没有正常启动。
进一步了解,发现用户将自己的应用程序从某个地址开始烧入,但在其之前有一段客户自己的程序用来执行bootloader功能。也就是说,芯片上电以后程序已经执行,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一直陷在第一段应用程序中没有执行下去。
为了验证这个推断,重新编写测试程序(例如IO翻转)烧入0x08000000。上电以后如预期的那样在相应的IO上观察到了波形。

结论
经过上述处理,证实该案例是由应用程序引起而非芯片未能启动。因此,当客户根据第一段程序代码进行检查后顺利解决该问题。
Hot Plug功能操作比较简单,但是由于不是仿真调试,往往不为人注意。在调试时,结合其他调试手段恰当使用该功能有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应PDF:STM32 utility的hot plug功能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