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if逻辑语句询问

楼主(2015-12-25):
if(dat & 0x01) ,请问与逻辑是判断什么跳出这个if语句?当dat为0x00的时候?

网友A:
if(dat & 0x01)
             a语句;
b语句;
如果dat & 0x01为1,执行a语句。
否则,跳出if语句,直接执行b语句。

网友B:
dat & 0x01等于0的时候会跳过 if 语句,dat为0x00时当然会跳过啦,不过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

网友C:
正确说法不叫跳出,叫不进入,当dat的bit0不为1时不进入if语句

网友D:
当dat & 0x01为0的时候,也就是dat最低位为0的时候,也就是dat为偶数的时候

网友E:
if(dat & 0x01)

xxxxxxx1 & 00000001 为真,x表示任意0或1

也就是说 dat 最后一位是1,就进入if语句

其他情况,都不会进入if语句

网友F:
只要dat的最后一位不为1,都不执行if里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