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CRC7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5-12-25):
  现在在研究SD卡,刚刚开始,却感觉困难重重,可能是比较笨吧,好不容易到了CMD8命令,发现用了几张卡,发送CMD8命令(0x48,0x00,0x00,0x01,0xAA,0x87)返回应答都是0x09,显示CRC校验错误,一开始以为是卡的问题,可是换了几张卡都这样,开始怀疑是不是校验0x87真的错了?

  这是从网上的程序中得到的值,主要是自己不知道CRC7校验的生成过程,所以不确定就开始怀疑了,看到SD卡协议中有相关说明:

但是还是不明白具体过程,然后开始在网上找资料,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不过最后大概明白了它的计算过程,然后自己用QT写了个计算CRC7的程序,经过验证,上面CMD8命令的校验码就是0x87,
下面贴上计算校验码的相关部分程序:
//计算CRC7
//传进来的数组指针应该后面有余量,起码多出一个字节,用于存放CRC补上的7个0位
//计算方法是根据SD卡协议4.5节得出的
quint8 Widget::Crc7(quint8 *calByte,quint16 calNum)        //计算CRC7
{
    quint8 Crc_Num2=0x89;       //CRC7的多项式
    quint16 Crc_Num3=1;     //计数数组中提供移位的字节的位置
    quint16 Crc_Num4=0x80;     //计数移位字节中该移哪一位
    quint8 Crc_Num5=*calByte;   //除法计算中的被除数,也存结果
    //quint8  Crc_Num6=0;         //存储除法计算中的余数,即异或后的值

    *(calByte+calNum)=0;        //讲数组扩充一个字节,并补0

    while(1)
    {
         if((Crc_Num5&0x80)==0x80)    //检查最高位是否为1
        {
             Crc_Num5=Crc_Num5^Crc_Num2;
        }
        else        //最高位不为时,从后面字节借位,向前移一位
        {
            if((Crc_Num3==calNum)&&(Crc_Num4==0x01))  //移到最后一个字节倒第二位了
            {
                break;  //退出循环
            }

            if(Crc_Num4==0x00)   //当前字节移完,换下一个字节
            {
                Crc_Num4=0x80;
                Crc_Num3++;
            }
            else
            {
                Crc_Num5<<=1;   //左移1位
                if(((*(calByte+Crc_Num3)&Crc_Num4)==0)) //补上1位
                    Crc_Num5&=0xFe;
                else
                    Crc_Num5|=0x01;
                Crc_Num4>>=1;
                Crc_Num4&=0x7F;
            }
        }
    }

    return Crc_Num5;
}

现在好了,既然不是校验码的问题,那问题就麻烦了。。。。

继续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