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u-boot移植

楼主(2015-12-25):
  自从大二我就开始接触单片机,开始学习51单片机编程及电路图绘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发现嵌入式很有意思。后来在师兄的推荐下,我到图书馆借了韦东山老师写的《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开始学习嵌入式linux,在虚拟机安装Linux,熟悉Linux环境,各种命令。根据书本的指引,我很快入门了,主要是书写得很好。结合书本视频,也就是韦东山嵌入式Linux第一期视频,我被嵌入式深深吸引住了。最后决定继续购买韦老师的后期视频,快速提高技术水平。

       下面我来记录一下我的学习过程及心得。

       首先了解需要用到的工具及源码,如下:

linux内核:linux-2.6.22.6.tar.bz2,补丁:linux-2.6.22.6_jz2440.patch

u-boot源码:u-boot-1.1.6.tar.bz2,补丁:u-boot-1.1.6_jz2440.patch

busybox源码:busybox-1.7.0.tar.bz2

yaffs2制作工具:yaffs_source_util_larger_small_page_nand.tar.bz2

jffs2制作工具路径:F:\韦东山\CD1_主光盘\GUI\xwindow\X\deps

以上源码和工具均来自韦东山光盘。

一、u-boot移植

       首先通过观看u-boot相关的视频,了解大概情况后开始移植。

工具和源码在路径:F:\韦东山\CD1_主光盘\system。

tar xjf u-boot-1.1.6.tar.bz2   //解压缩

cd u-boot-1.1.6  //进入目录

patch -p1 < ../u-boot-1.1.6_jz2440.patch //打补丁,-p1是指忽略第一个目录

root@ubuntu:/share/u-boot-1.1.6# make 100ask24x0_config  //产生配置文件

Configuring for 100ask24x0 board...

make all  //编译

结果会遇到这个问题,发现浮点错误,因为gcc造成,所以修改以下文件

gedit cpu/arm920t/config.mk

undefined reference to ‘raise’  //提示错误

将cpu /arm920t/config.mk 改为
PLATFORM_RELFLAGS += -fno-strict-aliasing  -fno-common -ffixed-r8 /
    -msoft-float

PLATFORM_CPPFLAGS +=
# ===========================================================#
# Supply options according to compiler version
PLATFORM_CPPFLAGS +=$(call cc-option,)
PLATFORM_RELFLAGS +=$(call cc-option,$(call cc-option,))

在uboot的根目录中把Makefile中的PLATFORM_LIBS 修该为如下值
PLATFORM_LIBS += -L $(shell dirname `$(CC) $(CFLAGS) -print-libgcc-file-name`) -lgcc -lc -L/usr/local/arm/4.3.2/arm-none-linux-gnueabi/libc/armv4t/usr/lib
然后重新 make distclean,make 100ask24x0_config,  make   应就能通过了,最后可生产u-boot.bin

通过jlink下载u-boot.bin到nor flash

下载成功后,从nor flash启动,选择k命令,

开启dnw,选择dnw的USB Port下载uImage,

在u-boot界面输入b即可启动内核。

启动u-boot后,要保证能ping通虚拟机linux。

网友A:
楼主不错,请继续。好多人在嵌入式入门时,都看过《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