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24A

楼主(2015-12-25):
#include        "iot24v.h"  已经把这个头文件加入到工程中了,编译的时候还是出错,这款需要加哪些头文件?请问哪位大神有源件。第一次用这款芯片,这款芯片的资料都没有,只有官网下的那份

网友A:
哥们  你看出错是哪些  就加需要的啊

网友B:
把出错提示附上才能说.
数据手册, 到 ATMEL 的官网去找呀. 应该是用的 GCC 编译器吧.
先学习一下编译器的编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