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ultisim 仪器求助

楼主(2015-12-25):
请教一下下图中显示绿色数字的仪器叫什么名字啊?谢谢

网友A:
图太小了, 看不清楚
通常直接串在回路里的电流表, 而跨在线和地之间的是电压表

网友B:
这个是Labview里的仪表吧,一般可测电流、温试之类的

网友C:
电压表 电流表

网友D:
是Indicator类器件里的东西。不是仪器。

网友E:
好像是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Indicator类器件里的东西。不是仪器。

谢谢,在Indicator类中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