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RFID的问题

楼主(2015-12-25):
想想单片机跟RFID是怎么连接的,程序上是怎么实现他两的连接的

网友A:
这要看你选的RFID模块的接口是什么,一般有用SPI。

网友B:
一般都有参考设计,买个DEMO板,很快就可以上手

网友C:
去看明白你所用RF ID的手册,不同产品的使用方法不同,楼主的问题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