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define的作用范围是多大?

楼主(2015-12-25):
一直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天想知道#define的作用范围有多大?
比如我
#define A
#include "test.h"
那么test.h里面define会起作用吗?

如果
#include "test.h"
#define A
那么test.h里面define会起作用吗?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define只作用在当前文件.

网友A:
#include 是预处理时将相应的头文件嵌入至此文件,所以那个头文件中的内容也属于此文件,故此头文件中的#include 作用范围将延伸至此文件中。

网友B:
新建一个头文件的时候,常常这样写:

#ifndef _abc_h_
#define _abc_h_

#include<reg52.h>
……
……

#endif

就是防止重复定义 abc.h

可见#define在全局是起作用的

网友C:
Define只在当前文件有效,如果是在头文件中定义的,则引用改头文件的文件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