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长引发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5-12-25):
各位大神,
   客户做了一个板,自己做了一个板。我用STM32驱动ADC,客户的板子用10CM长的线(FPC连接线)驱动,没有问题。我的用10CM长的线驱动,完全没反应,但是把线剪短成5CM,就工作正常了。
    问题:我如何能做到用10CM的线也能驱动呢?
    信号线由若干输出线和一条输入线构成,用STM32驱动和接收。

   补充:被驱动目标板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用STM32驱动,客户用的其他MCU驱动。客户的线为普通的FPC连接线。我用短的飞线成功,长的飞线失败,这个十分明显,做了几天实验。后面用客户的10CM长FPC线ADC芯片就完全没输出了,就是说大概是ADC芯片的接收端信号乱了(目前测量)。

网友A:
如果你的板子和客户的板子具有可比性,那么就参照客户的方法做即可。

楼主(点评):
就MCU不一样,貌似。。。

网友B:
把地线和其它线绞起来捆成一股就好了

网友C:
也用同样的扁平线,大概可以。

楼主(点评):
用同样的线最后挂了。。。

网友D:
没有讲这个信号的特征, 只说剪断了就好了, 再加这个标题, 可能是误导!
很可能 10cm 的线本来就没有问题, 只是你没有接好, 比如虚焊, 或者里面有断的.

网友E:
应是数字信号线连线吧,可能数字波形不好看,用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方波变成锯波。(线的电容有关糸)、

网友F:
接口驱动能力不足也有可能

网友G:
你可以看下单片机驱动到ADC的几个端口信号,估测应该可以加个电容到底解决。

楼主(点评):
主要被驱动板不好改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讲这个信号的特征, 只说剪断了就好了, 再加这个标题, 可能是误导!
很可能 10cm 的线本来就没有问题, 只 ...

被驱动ADC是5V信号,我用3.3V驱动的。ADC板和我的驱动板通过FPC线连接。连接性这些确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终端电阻弄小一点,可谓小巧玲珑。

大神指的终端电阻是指ADC的输入信号接受电阻?
尝试改变驱动STM32的输出电阻(串联电阻),发现没啥效果

网友I:
LZ 能否提供下列资料,看能不能帮你分析下:

1. 连接到线缆的驱动端芯片(MCU?)型号和被驱动端的芯片(ADC?)型号,包括客户的和 LZ 自己的。
2. 用示波器测量线缆两端的信号(尽量把两端信号做在一个图上便于比较),最好包括前面所有提到过的情况,至少有一个正常工作的的和一个不能工作的。

网友J:
与ADC芯片连接的线加上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看下单片机驱动到ADC的几个端口信号,估测应该可以加个电容到底解决。 ...

ADC模块不好改,可以在单片机模块那边加个试试啊,主要电容的容值(根据频率),.....如果说线和硬件都不好改那也就不必讨论了是吧!

网友K:
什么信号线?

网友L:
抓波形看看,只是这样笼统说 10m 不可以 5m可以,没什么意义

网友M:
信号端的驱动能力,负载端的端口电容,触发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