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我用PCB board wizard 设计的板子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12-25):
元器件的引脚全是灰色的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新人求帮助 谢谢了

网友A:
焊盘的默认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的默认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中间不是还有个孔吗?或者怎么改成中间显示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不是还有个孔吗?或者怎么改成中间显示孔的

你先按L看看是不是孔的颜色层没有打开,如果不是层显示的问题就是你的封装没有定义孔径的问题

网友A:
画板子前就要确认封装是否有问题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板子前就要确认封装是否有问题才对

好 我试试 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板子前就要确认封装是否有问题才对

的确是我疏忽了 新手还请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