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都是灰的

楼主(2015-12-25):
最近因为偶然的机会,帮朋友搞触摸板,就买了一个PSoC-ISSP编程器,收到货的时候因为忙就放一边了,今天有空了就测试了一下,一下发现问题了,下载工具打开后,所有的按键都是灰色的

网友A:
估计是编程器坏了

楼主:
但插上电脑能识别出串口

网友B:
指示灯会闪烁吗?

楼主:
我注意到设备管理器中PSOC的串口号是25

网友C:
把它改成2

楼主:
嗯,所有的按键都可以用了,给目标板下载程序也是正常的;

网友D:
估计这个下载工具搜索串口号的范围没到20以上

网友E:
如果谁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楼主:
对,特别是经常用USB转串口线的同志,新设备的串口编号很容易增加上去了

网友F:
的确有一些是这样的,多谢楼主

楼主:
嗯,呵呵,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