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MPU6050读出来的数据都是OXFF

楼主(2015-12-25):
MPU6050使用I2C读取芯片ID都成功了,但是读取加速器的大小,读出来的数据都是OXFF,请问这该怎么办?

网友A:
没有进行初始化吧?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初始化(初始化不成功)
你可以读一下状态寄存器PWR_MGMT_1查看是否初始化成功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WriteAByte(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WriteAByte(SMPLRT_DIV, 0x07);
        WriteAByte(CONFIG, 0x06);
        WriteAByte(GYRO_CONFIG, 0x18);
        WriteAByte(ACCEL_CONFIG, 0x01);
}

网友B(2016-02-02):
I2C初始化完成后延迟个500毫秒再初始化看看,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