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有源晶振的供电的兼容性

楼主(2015-12-25):
目前我做的系统供电是2.8v,需要一个有源晶振给系统提供时钟,但是市面上几乎找不到2.8v供电的有源晶振,我想问一下各位,3.3v的有源晶振用2.8v供电能工作吗

网友A:
最好看DATASHEET能不能用。2.8V的有很多啊。实在不行加个3.3V的LDO。

加了3.3VLDO,也就是说晶振可以启动,但是clk还是无法传给core啊。除非增加clk的level shifter。因此还是要看看core的datasheet,看看时钟部分的电压范围。

网友B:
我翻了2个手册,其中一个就写了3.3V,另外一个范围很大,所以建议你还是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