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教各位,F303RE FLASH模拟EEP问题

楼主(2015-12-25):
用的是标准库,折腾了好久了,可就是不能写入数据?请教各位,谁能帮我看看,万分感谢
#include "flash.h"
#include "delay.h"

u16 STMFLASH_ReadHalfWord(u32 faddr)
{
        return *(vu16*)faddr;
}

void STMFLASH_Write(u32 secte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
  FLASH_Status status = FLASH_COMPLETE;
        u32 endaddr=0;

        if(NumToWrite>1024)
                return;

        FLASH_Unlock();

        endaddr=secter+NumToWrite*2;

        status=FLASH_ErasePage(secter);

        //if(status==FLASH_COMPLETE)
        //{
                while(secter<endaddr)//дÊý¾Ý
                {
                        FLASH_ProgramHalfWord(secter,*pBuffer);
                        secter+=2;
                        pBuffer++;
                }
        //}
        FLASH_Lock();//ÉÏËø
}

void STMFLASH_Read(u32 secter,u16 *pBuffer,u16 NumToRead)
{
        u16 i;
        for(i=0;i<NumToRead;i++)
        {
                pBuffer[i] =STMFLASH_ReadHalfWord(secter+i*2);
        }
}

网友A:
楼主,你这程序哪儿的问题,怎么搞定这么快,你也太有才了。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先读出来才能再写入?

网友C:
可就是不能写入数据

可能是通信时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程序哪儿的问题,怎么搞定这么快,你也太有才了。

其实程序没问题,只是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变量,所以不行,换成数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程序哪儿的问题,怎么搞定这么快,你也太有才了。

对了,固件库FLASH文件里有个错误,我把它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