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转3.3

楼主(2015-12-26):
有没有5v转3.3的开关稳压ic推荐下,电流1A以上,封装sot

楼主:
求大神回复

网友A:
w要求不明型

网友A:
可以自已搭一射极跟随器,无需任何转换芯片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开关稳压?线性稳压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开关稳压?线性稳压不是很好

都1A电流了,线性稳压发热会很严重吧

网友C:
这个要求的DC-DC有一大把
常用的LC3406、SY8009等

网友:
我常用的是LM1117—3.3

网友D:
用Buck线路

网友E(2016-02-18):
用AMS1117-3.3,SOT89/223封装的

网友F:
MP2012 3X3封装的

网友G:
1117算是DCDC的吗?不应该算LDO的吗?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117算是DCDC的吗?不应该算LDO的吗?求解

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包括LDO。
百度百科上复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AMS1117-3.3,SOT89/223封装的

这个电流没有1A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流没有1A吧

三端可调或固定电压3.3V输出电流为1A线路调整率:0.2%(最大)负载调整率:0.4%(最大)封装类型:SOT-223
来源于:百度百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包括LD ...

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