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离子发生器是否会对电池产生影响?

楼主(2015-12-26):
随着雾霾越来越严重,空气净化器在普通家庭里也越来越常见。

而空气净化器中,经常会有负离子发生器,用于产生负离子,吸附空气中的尘埃。

大多数家用电器也都存在电池,比如手机,手表,无线鼠标等等。

这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过去没有的:

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负离子,如果接触到电池的正极,会不会产生放点现象?

轻则减少电池寿命,重则产生电弧,引起火灾!

我发现目前空气净化器的说明上,都没有这一点:“空气净化器请远离带电池设备”

网友A:
楼主多虑了,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楼主可以搜索一下负离子的结构,浓度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虑了,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楼主可以搜索一下负离子的结构,浓度等信息 ...

:P 为此,我特别做了实验:

1、万用表调到2V直流档

2、空气中的电压为0V

3、找了一台山寨负离子空气净化机,吹万用表正负极,有波动,但基本上为0V

4、找了一节电池,测得电压为1.35V - 1.36V

5、用负离子吹该电池1分钟

6、再次测量电池,电压为1.35V

:(郁闷了,就少了0.01,没准是误差,好像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此,我特别做了实验:

1、万用表调到2V直流档

是的,误差都比影响大

网友B:
楼主钻牛角尖了。一个1.5V的电池,都会因为负氧离子而放电的话,那家里的插座怎么办?不是早就火花四射了???

网友C:
绝对不会产生,请放心

网友D:
唉,楼主的基本物理概念啊……没有电位差,哪里来的放电?

网友E:
用电阻档

网友F(2017-09-22):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虑了,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楼主可以搜索一下负离子的结构,浓度等信息 ...

请教版主下,国内做等离子净化管的有哪些比较著名的公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版主下,国内做等离子净化管的有哪些比较著名的公司啊?

用得不多,不是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