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在saber中模拟surge波形

楼主(2015-12-26):
各位大侠好,小弟现在学习saber过程中,想要模拟一个2KV的surge能量(内阻2欧姆)对前端器件的冲击,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实现,感谢!!!

网友A:
是想做一个模拟的浪涌冲击试验机吗? 用一个高压发生器外加一个快速反应能力的功率开关电路和一些阻容器件, 应该可以简易地模拟一下

楼主:
是的,想做个浪涌冲击试验机。 快速反应能力的开关电路是做截断对于原有source的冲突还是做什么?外加阻容是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