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控制发光二极管亮灯

楼主(2015-12-26):
(无正文)

网友A:
找琴键开关,
或者百度抢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琴键开关,
或者百度抢答电路,

琴键开关按下后是一直闭合的,我想要的就是按下开关后立刻松开手,灯还持续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给电路出来,上面绕口令,看的脑筋打结,其朋电子没有就自己搞。

简单说就是灯123,哪个灯亮就显示工作在几档状态,切换开关123就对应切换灯123的亮灭状态。但是开关不能自锁,就是按下去瞬间切换灯亮之后,松开手对应的灯依然亮就可以

楼主:
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么?没太看懂

网友C:
纯硬件实现?
有个卡诺图的方法。

网友A:
或者用几个D触发器也可以,

网友D:
这是典型的时序逻辑,同意楼上的可以用卡氏法设计。加几个寄成器。状态机原理。

网友E:
使用如图所示的 RS 触发器:

每个开关对应一个这样的一个 RS 触发器。开关接到一个输入端,另一个输入端来自其他两个 RS 触发器输出端的组合(与、或、非)。

网友F:
说得简单些,这个要求叫“自锁”。用RS触发器最方便,也可用JK触发器。
如果要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改用T触发器。

网友G:
可控硅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