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82G5C64不能用ICE脱机写程序?

楼主(2015-12-26):
ICE脱机写5B32成功率几乎100%,需写5C64成功率不足30%,5A64成功率大于80%。为什么?不成功的用电脑直接更新可以?????

网友A:
不会吧,我这边测试都可以的。如果是部分不行的话,有可能是外围的电容没有接触不良吧。

网友A:
如果大量生产用还是建议用U1工具脱机烧录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这边测试都可以的。如果是部分不行的话,有可能是外围的电容没有接触不良吧。 ...

你测试的量少,我一个批次就几百块上千块,不可能是接触问题。

楼主:
我感觉是芯片或编程器程序有问题。

网友B:
芯片一般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楼主再看看吧

网友C:
我也建议用U1工具脱机烧录,这样适合大量的烧录。

楼主:
U1不方便携带,实际上我找到了规律,也有了解决办法,但确定不了问题是在芯片还是在编程器这边。

网友D:
工具的问题~  5C64属于笙泉新料,老的ICE不好用
我是笙泉的总代,你需要烧写工具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安排工厂免费给你送一个,建议使用U2或者U1
我的联系方式,QQ:3166720948    手机:15295658706   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