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24V如何最简单降成5V给单片机做高电平信号?

楼主(2015-12-26):
设备上有个磁性接近开关24V的 , 现在负极量得电流是6ma ,能只接电阻让它可以给单片机做高电平信号吗? 如果可以接多少欧的?该如何计算?   如果不可以,怎样接最简单?

网友A:
两个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阻分压。

接多少欧的电阻? 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B:
光耦  比较器  甚至继电器 都可以,电阻不可靠。

网友:
100K和33K并1nF分压,软件上设置为输入,关闭上拉,10ms读取一次,连续3次一致判断为有效,在飞思卡尔的片子上用了几年没出现问题

网友C:
VCC=3.3V,5V的话自己调一下阻值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CC=3.3V,5V的话自己调一下阻值就行了。

close一般如何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lose一般如何连接?

close接MCU引脚就行了啊

网友E:
像这样的情况一般使用光耦或者继电器,24V6ma用光耦靠谱,即便是小信号继电器也得10ma左右

网友F:
单片机IO口检测24V电平电路!

网友G:
10楼的比较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IO口检测24V电平电路!

当开关断开时,io电压如何计算

网友I(2016-08-09):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IO口检测24V电平电路!

请问用快速恢复二极管有什么特别用处,当开关闭合的时候24V的全加在5.1k电阻上,功耗一样很大,

网友J:
串接个大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问用快速恢复二极管有什么特别用处,当开关闭合的时候24V的全加在5.1k电阻上,功耗一样很大,
...

5.1k远小于300K所以可视为低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问用快速恢复二极管有什么特别用处,当开关闭合的时候24V的全加在5.1k电阻上,功耗一样很大,
...

不一定要用快速二极管,考虑功耗的话电阻调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IO口检测24V电平电路!

这个电路不算好.

接近开关是开漏输出.楼主的接近开关内部可能上拉了一个电阻(可能是3.3k).

正确的电路是(以mcs51单片机为例,其它mcu可使用更大的电阻):
mcu的IO上拉电阻100K
mcu的IO和接近开关的输出脚串一个10K电阻.

这电路和上面图中几个电路的优点:1简单可靠2接错线不会损坏mcu系统,也不会损坏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