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罗技无线鼠标,看看用了什么鬼

楼主(2015-12-26):
电池盒来看是1.5V供电,两节五号电池并联,提高输出电流,这样用的时间也更久,驱动能力更强。我下一楼放大图片给大家看看什么芯片。

楼主:
这看的清楚了吧?就这个一个芯片,另外一个黑的就是光线接收处理的,应该集成了数据处理转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来这里呤诗。您确定两颗电池是并联的!通常RF芯片是要1.8v以上。电池并联是非常不好的方法必 ...

确实是并联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是无线芯片.
电池并联和串联的性能是一样的,反正总电量就那么多.省不省电就看驱动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