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系统静电问题

楼主(2015-12-26):
目前一个项目,一长排机柜里面有很多的电路板,各个机柜是使用独立的24V供电,机柜与机柜之间使用CAN线进行通信,通信线较长,CAN芯片使用的是MCP2551现在问题就是MCP2551特别容易损坏,系统静电很强,用烙铁都能碰出火花出来,现在已经把所有24V负极进行了共地,机柜也用地线连了起来,但还是损坏芯片,请问各位还有没有解决方法可以提供的............................

网友A:
这不是静电,是漏电,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引起,注意开关电源接地端或输出负极要接到地线,

网友B:
机柜不与gnd连接看看

网友C:
can连线有没有配地线?电路地线还不够,还应当有屏蔽地线。

网友D:
光耦隔离CAN驱动部分。这是共模电平不一造成的,每个机柜对大地的电平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静电,是漏电,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引起,注意开关电源接地端或输出负极要接到地线, ...

也不知道是静电还是漏电,开关电源用的是成品的电源模块 明纬的电源

网友E(点评):
99%不是静电,如果是金属机柜,100%不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柜不与gnd连接看看

同事给的意见是把机柜与所有板子的地全部连在一点下,让所有设备同电位,不让设备处于悬浮状态下.....但是自己还是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连线有没有配地线?电路地线还不够,还应当有屏蔽地线。

CAN连线的地线???什么意思不明白,这些设备就是个烂东西 接地也没有完全的接地概念,目前就是把所有机柜进行了连接然后把地线连到了配电箱里去(那个知道配电箱里的地线是不是真正的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隔离CAN驱动部分。这是共模电平不一造成的,每个机柜对大地的电平不一致造成的。 ...

板子已经做出来了  换是不可能了:'(  现在已经把所有机柜连起来了 然后连到了地线上去了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尽量解决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静电,是漏电,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引起,注意开关电源接地端或输出负极要接到地线, ...

我之前也认为可能是漏电,用表测过 但感觉还好......是不是我测量方法有问题 请问应该怎么测量.....

楼主:
还有什么方法可行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已经做出来了  换是不可能了  现在已经把所有机柜连起来了 然后连到了地线上去了 请问还有什么方 ...

用TVS,差模与共模限压。只少不会损环接口IC。

网友F:
没做过can,但估计与rs485有共性。共地,专用屏蔽通讯电缆, 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E:
还是要真正找到导致芯片损坏的元凶。瞎猜静电,胡乱措施,即使暂时问题解决也不得要领,或留下隐患,或其他表象又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真正找到导致芯片损坏的元凶。瞎猜静电,胡乱措施,即使暂时问题解决也不得要领,或留下隐患,或其他 ...

关键真是找不到原因了 只是觉得系统的静电确实蛮强的,每次人都会被电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真正找到导致芯片损坏的元凶。瞎猜静电,胡乱措施,即使暂时问题解决也不得要领,或留下隐患,或其他 ...

是的。不一定是静电

网友E:
一定不是静电。产生静电几乎就一个原因:绝缘体摩擦。还有一个原因,在现实中碰到静电感应的机会少之又少。因此,使用网电源的设备带电都是从网电源泄漏来的电。

但人在干燥空气中,穿化纤、毛料衣活动很容易产生静电。如果带静电人体接触设备电路,很可能损坏电路芯片。—— 这个是静电。但不是设备的静电。而是人体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