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加密才能不让别人**呢

楼主(2015-12-26):
想在加密上做的好点,怎么才能让别人不容易破解呢?

网友A:
想要完全防止**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设置陷进了,软件上做算法处理

网友B:
ST自带了加密设置,有个PDR寄存器吧,可以设置三级加密,如果你代码都写好了,直接设置到LEVE2,那就stm32变砖头了,再也无法下载代码,无法读取里面的内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自带了加密设置,有个PDR寄存器吧,可以设置三级加密,如果你代码都写好了,直接设置到LEVE2,那就stm32 ...

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升级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自带了加密设置,有个PDR寄存器吧,可以设置三级加密,如果你代码都写好了,直接设置到LEVE2,那就stm32 ...

有专门的**公司,针对这种情况的,把芯片拆开**

楼主:
利用自身的UID加密,可以在程序里面判断UID是不是正确的,才执行后续代码。

网友D:
对UID进行加密,再解密对比,进一步提高**复杂度。

网友E:
无论怎么加密都有被**的可能,只是难度不一样而已, 但有个前提是得有**的价值,单片机的程序大多数现写都比**来的实在,所以楼主想多了。

网友F:
对UID进行加密解密,然后程序做伪装,就是你不是正确的UID,我也可以给你跑,给**者**成功的假象,但是某些功能就让他跑不正常,让其痛苦不堪。

网友G:
有人说,stm32的 所谓唯一ID 是可以被修改的

网友H:
网上随便一搜,都是STM32解密的,太可怕了

网友I:
一般都是用唯一ID来加密的,利用时间等加密,算法上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完全防止**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设置陷进了,软件上做算法处理

具体可以做什么算法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自带了加密设置,有个PDR寄存器吧,可以设置三级加密,如果你代码都写好了,直接设置到LEVE2,那就stm32 ...

对呀,我以后还要升级的,这只适合OTP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公司,针对这种情况的,把芯片拆开**

那这么说,世界上没有秘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论怎么加密都有被**的可能,只是难度不一样而已, 但有个前提是得有**的价值,单片机的程序大多数现 ...

成本大于价值的时候,就不值当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J(2018-11-22):
单片机软加密** 单片机解密 单片机反汇编 型号替代 功能修改显示更改   qq522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