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寻KL27的usb CDC 例子

楼主(2015-12-26):
有个demo板,试了HID,挺好。

谁有CDC串口代码啊? 需要测试一下。

网友A:
在KSDK中含有KL27 HID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1. http://www.nxp.com/products/software-and-tools/run-time-software/kinetis-software-and-tools/development-platforms-with-mbed/software-development-kit-for-kinetis-mcus:KINETIS-SDK

楼主:
HID 已经有,找CDC

楼主:
热门

热门

哈,这是电子论坛还是八卦集散地?

楼主:
找到了D:\Freescale\KSDK_1.3.0\examples\frdmkl27z\demo_apps\usb\device\cdc\virtual_com\virtual_com.c

可是, 反复找不到uart操作相关。

文档说LPUART0 pin PTA1(TXD) and PTA2 (RXD) of KL27Z.

终于,加了两句
                                        if( i == 1 )
            g_curr_send_buf[g_send_size++] = g_curr_recv_buf[i]+1;
                                        else
            g_curr_send_buf[g_send_size++] = g_curr_recv_buf[i];
明白了,看到的这个例子只是usb loop, UART要自己写

网友B(2016-01-25):
调试通过没? 在KL27 mini board上,可以运行的。
注意一下时钟就好了。
尤其是你不用晶振时。

网友C:
cdc也是用中断操作的,在while循环里面肯定有操作串口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