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BED导出来的离线工程,怎么编译不通过啊

楼主(2015-12-26):
我把MBED上的工程导出为Keil格式的,怎么无法编译通过?谁试过?

楼主:
转为最新版格式的Keil5,后,编译出了这个问题。
*** Using Compiler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Rebuild target 'mbed NUCLEO_F411RE'
compiling main.cpp...
mbed/TARGET_NUCLEO_F411RE/TARGET_STM/TARGET_STM32F4/TARGET_NUCLEO_F411RE/PeripheralNames.h(58): error:  #20: identifier "SPI5_BASE" is undefined
      SPI_5 = (int)SPI5_BASE
main.cpp: 0 warnings, 1 error
".\build\Nucleo_printf.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楼主: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为何在线就可以编译通过,我搞到本地了,怎么还说SPI5_BASE未定义,确实是没有定义。

楼主:
经过我查找确实是他们默认的选择芯片错了,我重新配置了芯片为F411后,又出问题了。
-------------------
*** Using Compiler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Rebuild target 'mbed NUCLEO_F411RE'
compiling main.cpp...
linking...
.\build\Nucleo_printf.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mbed/TARGET_NUCLEO_F411RE/TO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build\Nucleo_printf.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楼主:
有人试过导出工程文件吗?

网友A:
不能打开那个文件,关键那个文件怎么是:TOO,这个是什么鬼文件啊

网友B:
楼主这个是版本的问题,你用老版本的Keil uVision4就可以编译通过,那个警告说是main.cpp(20):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最后一行后建议来个空行,看起来好看,这毛线的警告啊。呵呵。

网友B:
我也搞不懂为何MDK5不行,是需要修改哪儿的设置吗?请问有哪个大神懂的,我也试了,MDK5是不可以编译的,4可以,好奇怪啊。

网友B:
刚才测试了好几个不同开发板的工程,都是在MDK4上可以正常编译,在MDK5不行。

网友C:
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D:
是新版本用的是BETA测试版本的代码,换成老板的MDK4.74,这个是最后一个Keil for ARM4。

网友E:
更新一下PACKS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新一下PACKS试一下。

换了个Keil4 就好了,可能是跟新版本不兼容,我看了MBED自带的HAL是1.2版本,而Keil5是使用的最新的1.4版本,且大小不同,估计内部也有差别。

网友F(2017-10-26):
请教一下,导出的工程在mbed目录下是.o文件,怎么设置导出.cpp文件呢?

网友G(2019-10-20):
遇到同样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而且只能导出KEIL 5,,没有keil 4选项。。。。。。导出的keil  5  工程一堆错误。。。。。。。。。。。。无语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而且只能导出KEIL 5,,没有keil 4选项。。。。。。导出的keil  5  工程一堆错误。。。。。。 ...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在导出一个STM32 mbed OS + Pelion 工程的时候。
我有与ARM上海沟通,他们确认我说的那个工程导出本地Keil 和IAR 无法编译的问题,有在同英国他们的同事沟通,说月底会有新的工程版本更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在导出一个STM32 mbed OS + Pelion 工程的时候。
我有与ARM上海沟通,他们确认我说的 ...

哦,这样呀~~~ 又能用的版本吗?下载到有些keil4的可以编译,,,导出新版都不行,,而且我导出的时候没有keil 4选项,只能选keil5,,keil 5的又都不能编译,,,所以就快要放弃了

网友G(2022-07-07):
还没有结果,真的是***很无语啊,,本来挺好用的mbed ,奈何没有后续技术支持~~~~~~~~要烂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