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热电偶信号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5-12-26):
热电偶信号在零度之下输出负电压信号,而AD变换器只能接受正电压信号,如果希望设计一个能测量零下温度和零上温度的温度计,不知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电路来实现。

网友A:
用电阻桥

楼主:
这是一种办法,利用偏置电压将输出电位提高。

楼主:
这种方法我就不了解了,麻烦你解释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