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ERROR:identifier:"PC_DDR_DDR6"is undefined

楼主(2015-12-26):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错误,我也遇到过,不知道哪儿的问题,会不会编译器没有配置好。

网友B:
应该是头文件的问题,没有包含那个文件。看看是不是IDE的版本不同,里面的库函数变化了。

楼主:
感谢,解决了,不过有碰到新的问题:Variable expansion failed. 还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