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OCTO编译源码目录

楼主(2015-12-26):
1)比方通过bitbake fsl-image-x11 命令编译后,kernel、u-boot、rootfs的源码分别在哪个目录下?
2)第一次使用YOCTO方式编译是会把需要的软件包都下载至downloads目录下,那么要是再次编译的话命令
bitbake后面需要添加什么参数来指定是本地软件包编译吗?
还是会判断本地有就直接编译,没有在下载?

网友A:
1 。  分别在你 build  目录的 tmp/work/imx6xxxxxxxxxxx/目录下的  linux-imx/xxx/git,uboot-imx/xxx/git,  fsl-image-x11/xxx/rootfs

2。 下次编译   已经下载好的不会重新下载,

网友B:
感觉这个源码目录编译起来还挺麻烦的啊

楼主:
@far5810   谢谢
   那交叉编译工具在哪个目录?
在YOCTO环境中,我要是单独需要更新编译一个驱动或者模块功能,那需要如何操作呢?

网友C:
好好看看官方的文档,里面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