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寻求单片机驱动MOS管

楼主(2015-12-26):
寻找一个3.3 单片机PWM 驱动的 N MOS管,耐压>60V 电流大于>5A,3.3V 驱动导通阻抗<0.1 欧姆

楼主:
不要沉了,自己顶了~

网友A:
到 DigiKey 或类似的网站,可以查到比较全的进口件,国产件难得查到这么集中的地方,谁来干干??

网友B:
加个三级管再驱动不是更好吗?高压 大电流 单片机直接驱动 不可靠 而且也不好找

网友C:
加个12V推挽,100MR的内阻,这种参数,AOS网站上很多

网友D:
高耐压低驱动电压的MOS管太难找,还是用三极管图腾柱驱动高压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