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搭的H桥,直流电机驱动电路,8550发烫的厉害。

楼主(2015-12-26):
如图所示的H桥电路。  两个8550 热的发烫。
   为了测试,没连接单片机,直接同时在Port1,Port2,这两点接《1,同时接地     2,同时接5v      3,一个接地一个接5v》三种情况8550 都热得不行。。。赶紧断开了。 电路按照网上找了挺久的电路接的。可是为什么失败呢?  电机驱动电流Ic大概不到 200MA。     按照计算 R2=(5V-Vbe)/(Ic/ β) 大概就在1K左右吧。。可能我算的不对。求帮算。 R1=(5V-Vbe)/(Ic/ β)              都差不多是1k多。。。
  R3我不知道该怎么算了。。。看大家用的都是1K的我也用的1K
求救   8550 热的不行。。。怎么回事?

楼主:
没有人么~~~没有人么~~~

没有人么~~~没有人么~~~没有人么~~~没有人么~~~没有人么~~~

楼主:
没有人么~~~没有人么~~~没有人么~~~没有人么~~~

没有人么~~~没有人么~~~没有人么~~~没有人么~~~

楼主:
加大R2  R5  目前加到了 10K  感觉 温度上升 慢了很多。。。估计再大点就没问题了。。。一点点试。 算是成功了~

网友A:
:L这点路看着就蛋疼啊....

网友B:
pot1,pot2同时接地,8050和8550同时导通
如果pot1,pot2是5v的,可以设置为推挽式,可以射极跟随器试试

网友C:
Q5,Q6的发射级串接一个电阻1k到地,在Q2,Q4的基级串接一个1k,还有8550跑200ma,有点大。

网友C:
Port1和2必须一个高一个低,同高同低要烧

网友D:
在Q5,Q6 的基极各接一个10K的下拉试试。

另外,你这样做很容易使Q5,Q6工作在放大状态。

单片机如果不加上拉要设成强推挽。

网友E:
你这个桥中间没有死区空间,一定会汤的
最好的办法是上下桥分开控制或者单独的加驱动IC。
以前我的观念也是今天做产品省了不少原件跟节约了多少钱,但是现在发现我以前的观念是错的,做产品其实其实最关键的是性能跟稳定,除非你做的是玩具级别的产品出货量非常大,要不然真不建议省这点成本

网友F:
电路是错的,网上找找好多电路供你参考.

网友G:
这电路你确定没问题么

网友H:
上面的MOS和下面的MOS分开驱动,不然很容易烧管子。。。。
上面PWM 下面就导通关断就可以了

网友I:
Q1/Q2/Q3/Q4换个个。你这样接法,一直导通的,不热都没天理了。

网友J:
这样的H桥,需要采取死区互补的方式,上桥臂导通,其对应的下桥臂要截止,时序上你再去考虑考虑,

网友K:
这个电路图显然出错了啊,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上下管同时通了,不烧才怪

网友L:
修改电路吧

网友M:
错误的电路,输入低电平或者开路,输入三极管截止,输出的上下2个三极管会直通的。

网友N:
10、13楼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桥中间没有死区空间,一定会汤的
最好的办法是上下桥分开控制或者单独的加驱动IC。
以前我的观念也是 ...

谢谢。。  分开控制应该能解决问题。。但是我就是想弄明白。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Q5,Q6的发射级串接一个电阻1k到地,在Q2,Q4的基级串接一个1k,还有8550跑200ma,有点大。 ...

8550 额定电流不是 1.5A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Q1/Q2/Q3/Q4换个个。你这样接法,一直导通的,不热都没天理了。

嗯~

网友O:
试试这个图吧

网友O:
传两本小杂志

网友P:
R1、2、4、5换成500欧姆电阻试一试。

网友Q:
我有个疑问你这个电路电机能动的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Q1/Q2/Q3/Q4换个个。你这样接法,一直导通的,不热都没天理了。

我改成这样了 你看有问题么。。。(可是好像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改成这样了 你看有问题么。。。(可是好像电机不转)

搭错了 一根线。。。不好意思。。。没问题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和大家交代一下。。。。弄出来两套H桥。。亲测可用。电阻多的那一套。。。你们要用的话,电阻还好再算一算。不然负载 电压不够。根据负载算算电阻就可以了。
电阻少的那个。。只要不是特殊的。。。基本都可用。

好好的第二个电路不用,非要用第一个电路?!

网友(2016-10-07):
不明白为仕么要加R6,R7,又为仕么两个都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