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大型数组出错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5-12-26):
程序中定义两个2048的数组,只要程序一运行,就出现问题了,跳进去HardFaultException

网友A:
不要在函数里面定义超过几十个字节的数组,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定义在程序中,临时的堆栈不够用的,你这个数组太大了

网友C:
定义全局变量,或者用内存管理。

网友D:
定义成局部变量必死。

网友E:
可以采用双缓冲,2个缓存,A,B,各512字节。 当A收满512字节的时候,接收数据存放到B,同时,将A的数据写入SD卡。
等待B满的时候,接收数据存放到A,同时将B的数据写入SD卡。 依次循环。

网友F:
启动文件里面对栈的大小有固定的值。函数里面的数组是在调用该函数的时候,才给你分配空间。数组过大,栈溢出了,有可能覆盖了其他全局变量的值。如果使用很大的数组,可以定义成一个全局变量。如果使用的有os。就使用内存管理。

网友G:
可以试试修改堆栈试试,把堆栈值修改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