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差模中的共模问题

楼主(2015-12-2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假如我有一个恒流源(市电供电),然后接一个1欧姆的电阻,电流1安培,那么电阻两端的差模为1V。我现在有一个板子可以测差模信号(锂电池供电),理论上可以测出差模,但是大家都知道IC对CMV是有要求的,比如30V,现在我肯定以板子的GND为准,分别测量电阻两端的电位(V1、V2),然后计算CMV(V1/2+V2/2)。这时候我应该怎么连接两个模块才能确保CMV不会超过30V呢?

网友A:
两系统共GND啊

楼主:
谢谢回复。以前我也是直接就是共地的,但是貌似那个恒流源的负端不是和GND相连的,假如,极端一点,GND和负端之间的电压差为40V,那相对于于板子的差模就是40V,就超过IC的范围了。这样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不好意思,你对你的信号源描述太过粗糙,无法进一步帮你。

网友B:
如果压差范围无法确定,最好使用隔离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压差范围无法确定,最好使用隔离器件

是的,或者使用可以承受大的CMV的器件。现在是这样的,有一个待测板(GND1),一个测量板(GND2),正常情况下,我们将GND1和GND2连接,但是这时待测板的两路输出信号(V1、V2)相对GND2的共模为30V,差模为1V,所以我想能不能将V2与测量板的GND2相连,那么相对于GND2。差模还是1V,但是共模就变成了0.5V,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