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1.5m的导线与AT24c02进行IIC通信

楼主(2015-12-26):
1.5m导线没有屏蔽,包括3.3V,gnd scl,sda。示波器接AT24c02的地和SCL或SDA脚,观察到好大的噪声。该怎么处理?加磁环有用吗?谢谢大家

网友A:
线太长了, 通讯不可靠, 加装屏蔽线, 效果会好些.

周立功好像有强驱动的 IIC 接口芯片, 通讯距离达几公里, 不知现在还做不做.

网友:
sda scl 2根采用双绞加金属网屏蔽,屏蔽密度>70%,双绞信号跟供电线必须是互相屏蔽的,屏蔽层接地,估计差不多。

网友B:
三根线 撕开 ,传 三四米 一点问题 没有 。在产线上用了十几年了,每个月几百万只的下载数据。

网友C:
信号地和电源地分开,适当减小SDA和SCL的上拉电阻,并视情况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地和电源地分开,适当减小SDA和SCL的上拉电阻,并视情况降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太长了, 通讯不可靠, 加装屏蔽线, 效果会好些.

周立功好像有强驱动的 IIC 接口芯片, 通讯距离达几公里, ...

谢啦

网友D:
用IIC中继器芯片,TI,NXP等公司都有这种芯片,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