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电源尝试又很害怕!!

楼主(2015-12-26):
我想实验一个电热丝,卖电热丝的人说它需要300W的电源,电压10V以下(我不明白怎么就不能高于10V呢?),交流直流皆可。
我手头正好有一个 250W   24V  的稳压开关电源,就是那种外壳上有很多孔的。我想用它试一下,又怕损坏电源。
特此请教:
1、为什么电压不能高于10V?还是卖电热丝的人不懂?
2、稳压开关电源里有没有过流保护?

谢谢!

网友A:
电压不能高于10V,是因为电压越高,电流越大,会超过发热丝的额定功率。用欧姆定律就可以算出来。既然人家说了不能超过10V,你那个24V的电源最好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A:
电源里面一般是有过流保护的,但是你要用这个电热丝做负载的话,很有可能会让这个电源不停的重启,无**常工作。

网友B:
用可调的电流源做这个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面一般是有过流保护的,但是你要用这个电热丝做负载的话,很有可能会让这个电源不停的重启,无**常工 ...

请问怎样知道电源在不断重启呢?电源灯频繁熄灭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知道电源在不断重启呢?电源灯频繁熄灭吗?

通常的实验室电源会有过流指示灯的,一旦限流指示灯就会亮,输出电压立马跌下去借此保护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知道电源在不断重启呢?电源灯频繁熄灭吗?

如果输出端有电源指示灯的话,电源不断重启,指示灯肯定会一闪一闪的,耳朵贴近电源,还能听到咔咔的声音

网友D:
电热丝是纯阻性负载,电压太高了会烧掉,300W,如果你24V电源功率够得话(我怀疑不够),分压个10V给电阻丝就可以了
一般的电源是有过流保护,但是质量差的输出容易坏

网友E:
初中三年级物理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