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的程序中PGA 的增益设置是1

楼主(2015-12-26):
在使用AD模块式为什么要用PGA模块,而且还要是AD的输入是PGA的输出,我看一半的程序中PGA 的增益设置是1,这是为什么?

网友A:
PGA在当中起的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B:
PGA 在这里是一个buffer, 如果没有这个pga, adc 的输入阻抗不够大,会严重影响ADC  性能

网友C:
加个跟随器效果应该都是一样的,都是起到个隔离缓冲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达到阻抗匹配的要求!

楼主:
哦,我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