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11位分辨率还是有些误差

楼主(2015-12-26):
DELSIG11 的数据表上说最多可以支持7.8KSPS,时钟是8MHZ,但是在8MHZ下却得不到正确的数据,后来换到4MHZ,可以得到差不多的数据,但是离11位分辨率还是有些误差。

网友A:
按照计算应该是8MHZ,是不是什么参数没设好?

楼主:
analog power ref mux 这些都设置了,我是多路复用,也按照要求剔除前2次数据,别的还有什么参数需要关注的么 ,求指导。

网友B:
datasheet第一页:全局参数窗口中的参考选择设置为 +/- 带隙。还有第16页的参数设置。

楼主:
我需要0-5V的输入范围,设置的是vdd/2 +— Vdd/2,这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
datasheet上第三页写的  (对于供电比率计量程,VRef 设置为 ±VDD/2。)

网友C:
方便的话,你把工程文件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