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地问题

楼主(2015-12-26):
以前关于共地问题没有想很多,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系统间有信号的联系,那么就应该共地,今天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两个地之间有压差,我们也是直接相连(或通过电阻)吗?这样会对单个系统内产生影响吗?

网友A:
过来好啊!
我猜你问题89不离10,但你不能指望别人都去猜啊!

除了文字描述,还有图啊。
你没有原理电路图,连个框图也画十不出来?

网友B:
把二者之间的信号细分一下,数字还是模拟,单端还是差分,答案基本就有了。

网友:
地上有压差是常有的事,数字的基本上还好,可能有些信号质量的问题,模拟的问题可能就比较严重了。以前烧过很多MOS管,后来发现有很多是不共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来好啊!
我猜你问题89不离10,但你不能指望别人都去猜啊!

对不起,是我的错,这次画了示意图,烦请您指点下,谢谢。图中两个模块分别由两个电源系统供电,不知道GND1和GND2之间有没有点位差,假如我们将C与F相连,B与D相连,那么毫无疑问,E输出的是VCC1/2;
那么假如我将B与F相连,A与D相连,那么E会输出多少呢(相对于GND2)?

网友B:
1、我的手机与你的手机,地线之间电位差是多少?

2、都是vcc1 /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的手机与你的手机,地线之间电位差是多少?

2、都是vcc1 / 2。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基础不是很扎实,请教一个问题:当AD相连、BF相连的时候,从VCC1出来的电流走的路径是经R1、R2到GND1还是经R1走BF到GND2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基础不是很扎实,请教一个问题:当AD相连、BF相连的时候,从VCC1出来的电流走的路径是 ...

原来怎么走,现在还是。

网友A:
设GND1、GND2是原理上的2个不相干"地";
那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BD、CF分别连接就得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GND1、GND2是原理上的2个不相干"地";
那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BD、CF分别连接就得了呗! ...

谢谢,我知道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这么连,但是我希望知道的是AD连接、BF连接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怎么走,现在还是。

对呀,然后我就迷糊了,电流从正极流出肯定是要流回负极的,所以即便是AD、BF相连,也是走VCC1-R1-R2-GND1这条路,但是另一方面,电流不是始终走阻抗最小的路径吗?那不是应该走VCC1-R1-GND2吗?搞不清楚了

网友A:
第一,解决技术问题要选择最最简单的捷径,而不是把问题搞复杂。你为什么非要那样连接呢,找别扭?
第二,你要细细再细地理解我的3句话的技术含量“猜你问题89不离10”、“画个原理框图”和“信号源描述太过粗糙”。

当你能够准确看到问题点时,我把方案告诉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解决技术问题要选择最最简单的捷径,而不是把问题搞复杂。你为什么非要那样连接呢,找别扭?
第二, ...

楼主这么接,叫做高边检测。即通过在电源正端串取样电阻,以共地的方式检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解决技术问题要选择最最简单的捷径,而不是把问题搞复杂。你为什么非要那样连接呢,找别扭?
第二, ...

1、有些时候看起来简单的捷径其实是要钱的,比如我说的CMV太大的问题,直接买一个几十块钱的超高共模差分放大器就解决了,可以承受几百伏,啥问题没有。之所以这么连是想尝试一下,看别人有没有类似经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吧?
2、我确实不是专门学EE的,能力不够好,现在也没有理解您这几句话到底要我说啥?
3、其实我并不是要找人要方案,只是求指点,直接要答案不探讨,那是小孩子干的事。
所有我是真心求各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么接,叫做高边检测。即通过在电源正端串取样电阻,以共地的方式检测电流 ...

对的,说白就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高CMV的功能,网上倒是很多方案,只是不知道论坛上的大神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想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么接,叫做高边检测。即通过在电源正端串取样电阻,以共地的方式检测电流 ...

好像不是检流,最重要他是2个理论隔离系统,那就无所谓高边低边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说白就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高CMV的功能,网上倒是很多方案,只是不知道论坛上的大神们有没有更好 ...

08年我曾经做过8组12V电池的电压检测和均衡,最高的节点电压115V,所有的运放都是共地的,运放供电+15V, -5V,共模电压高了咋办?分压罢,100uA的电流,几十AH的电池不当回事,自放电都好几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年我曾经做过8组12V电池的电压检测和均衡,最高的节点电压115V,所有的运放都是共地的,运放供电+15V, - ...

分压确实是一种方法,但是由于我要取的差模信号只有几十mV,怕影响精度,如果采用了分压,但是为了精度又额外引进了过多的电路怕成本反而不如直接用超高共模查分运放了,以您的经验,差模几十mV用分压可行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压确实是一种方法,但是由于我要取的差模信号只有几十mV,怕影响精度,如果采用了分压,但是为了精度又 ...

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大把,两臂分压电阻的精度方向倒是个问题,可适当加入人为偏差避免负值,然后用软件调零来解决

网友C:
比如说,你选用精度+/-0.1%的分压电阻,那就把一边的电压分来比另一边大千分之二,电流为零时读一下两边电压,即可知道电阻分压的误差,写入EEPROM,每次开机都把误差读出来纠正。

网友C:
千分之二不够,要千分之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是我的错,这次画了示意图,烦请您指点下,谢谢。图中两个模块分别由两个电源系统供电,不知道GN ...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GND2不稳,除非在B点加电容变成电荷池,否则地弹很严重,负载或其他电路电流一变化,意想不到的事会出现,因为地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分之二不够,要千分之四

非常感谢您回复了那么多,我大概和您想的类似,电阻的精度是一个比OPA输入失调电压更为重要的问题,可能需要再加硬件补偿,甚至软件也需要校准。其实这才是我问这个问题的来源。就像我前几楼发的图,如果共地的话,CMV当然大,但是如果我将B与F连接,CMV就变得和差模一样了,但是我先不说这样做可不可靠,甚至于可不可以都不知道。前辈你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D:
二个地压差,没有关糸,但各自地必须稳定,也就是交流阻抗小,包括模块内部的电流回路,和对外的电流回路,新的地可以加一级驱动,变成电压源(对交流而言,就是电源地),再实现电路功能就没有问题。但对外输出,从外输入必须考量有个共模电压干扰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回复了那么多,我大概和您想的类似,电阻的精度是一个比OPA输入失调电压更为重要的问题,可能 ...

这样做是有把握的,该建议的也都讲了,具体怎么做就得看你了。就算是我来做我也只能做80%:硬件和思路,余下的20%就是”软件狗“的事了(调侃语,无恶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的手机与你的手机,地线之间电位差是多少?

2、都是vcc1 / 2。

谢谢,确实都是VCC/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是有把握的,该建议的也都讲了,具体怎么做就得看你了。就算是我来做我也只能做80%:硬件和思路, ...

谢谢,理论上确实是可行的,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就是了。总之,谢谢。

网友E:
这次你想的又太多了,不同系统互联,必须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次你想的又太多了,不同系统互联,必须共地

从电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只是一个参考点,那么两个系统没必要一定是地相连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电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只是一个参考点,那么两个系统没必要一定是地相连吧? ...

既然是一个参考点,两个系统通信是不是要有一样的参考点?不然怎么保证电平的逻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一个参考点,两个系统通信是不是要有一样的参考点?不然怎么保证电平的逻辑性 ...

如果对电平有要求,比如TTL之类的当然要共地,但是如果只是两个系统有联系,就不一定了吧,比如变压器,光耦,隔离运放之类的隔离器件,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对电平有要求,比如TTL之类的当然要共地,但是如果只是两个系统有联系,就不一定了吧,比如变压器, ...

隔离之类的应该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