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问压控振荡器的输出电压与震荡电容的波形是一样的嘛?

楼主(2015-12-27):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压控振荡器的输出电压与震荡电容的波形是一样的嘛?”
一个是电压,另一个是波形,这是两个概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压控振荡器的输出电压与震荡电容的波形是一样的嘛?”
一个是电压,另一个是波形,这是两个概念吧? ...

抱歉说错了,两个波形是什么关系?

网友A:
两个波形没有关系。因为输出信号并非直接取自振荡电容两端。
两个信号的频率也不一定相同,可能是成整数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