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源开关尖峰干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5-12-27):
栅极串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A:
楼上正解,电阻自带一定的电感,有滤波作用。也可以考虑用光耦,不直接耦合就可以。不过,单片机不是在输出态产生PWM么,开关尖峰应该是输入态,不是很容易受干扰吧。

网友B:
是从GND传导到吧。。。。。。